两电机轮流工作

楼主(2013-11-19):
  压力控制启停电机,现在是两台电机。比如第一次压力下限开第一台电机(水泵),第二次压力下限开第二台水泵。  要求:不使用时间继电器,PLC. 求大神路过 留下 交流

楼主:
就是一直循环的意思,12121212……(1代表第一台水泵,2代表第二台水泵)

楼主:
 这个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又没更简单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高和低相反的,原理一样

网友A:
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B(2014-09-15):
有种继电器,每次通电,交替吸和放。
或者用多路灯控制开关面板,更简单。
当然,你的电路图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应该挺简单的,几个继电器 接触器 再加两个限位传感器就好了 没必要使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