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丹福斯变频器做闭环控制,0-50HZ,电机通过减速箱拉一个2公斤的气缸活塞缓冲轮
由于减速箱设计不合理
给定0的时候,电机拉不住会间断性向后滑,气缸会慢慢顶到头,输出Fr显示偶尔有跳到19
参数里能设置什么保证0速的时候能拉住不
不然只有换电机+减速箱了,代价太大了
谢谢了

网友A:
没玩过蛋福死的变频器,等高手啊!路过

网友B:
变频器真的接触机会很少

网友C:
这个变频需要做调试吧,你是不是按照说明书先对电机做辨识和优化了呢?调试好了以后再去运行电机。

网友D:
结构允许的话,外加刹车或者配重。怎么不传照片上来呢?

网友E:
变频器那个系列的 F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