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大家好,我修一台普传7.5KW变频器。故障是OC-P。而且是没有规律的出现,偶尔出现,这就公影响热力公司的使用,测量波形,下三臂正常,而上三臂波形明显抖动且有毛刺,上三臂三路波形的情况是一样的。而我换了三块驱动IC,无效!电解没换,但拆下测量了,没发现问题。
 我是想从中学点知识,修好这台变频没有什么意义。因为7600已经停产!但后续维修的总会有。
大家分析应该故障出现在哪?谢谢!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有故障那一路的其它元件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没有遇到过

网友C:
电源波形

网友D:
我想这应该跟驱动电路没关系,我见过英威腾chf100的驱动波形有毛刺都不影响!你用直流调压器上500v直流看会不会跳,如果不会,那应该跟主电路的滤波电容有关系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这种故障很难解决。因为我们竟是急活。看来修板子只能是闲修忙用,修板子是不可靠的。好像普传的波形都不咋地。

网友E:
用的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