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ID的输出值MV为零的原因

楼主(2013-11-19):
改变实际值PV但输出值MV还是为零(用软件仿真结果),请教高手求解

网友A:
这种情况真是很少见

楼主:
回复 楼主:
程序写的是否有错,上午忙传附件

楼主:
最后查到的原因是软件版本问题,原来用的是2.08,改用2.36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