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频繁dp报警

楼主(2013-11-19):
我是焦化厂电工。我们的装煤推焦车用的是S7-300的plC。有三台70KW和一台200KW的70西门子变频器,我们接到方式是用大车走形轨道方式接地。现在plc频繁dp报警。变频器也是总报警(F082)已经影响生产了。有哪位师傅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人知道的,给回复下

网友B:
F082也是通讯的报警,检测通讯问题。具体原因说不清楚了,

网友C:
DP接口的问题吧,检查下DP头是不是松动了或掉线了

楼主:
我们的DP借口每次报警都换,这次连Dp线都换了,也不行,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