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前段时间刚刚设置好的变频器,今接到用户反应,按变频器操作面板上启动按钮变频器有输出,但按动机床操作面板的远程操作按钮却没有输出。我就感觉奇怪了,我设置的是远程操作呀!有没有遇到虽然变频器设置了远程操作功能但按动变频器面板上的启动按钮却有输出的吗?

网友A:
有遇到过啊,有的变频器有一个按钮专门切换面板和远程的。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富士的变频器面板有远程面板切换的,这个要看说明书,按理来说只要端子输入光耦没坏,信号进去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上是不是启停是端子加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士的变频器面板有远程面板切换的,这个要看说明书,按理来说只要端子输入光耦没坏,信号进去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上是不是启停是端子加面板
是啊,正如楼上所说,富士变频器有远程和面板两种操作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间只能通过通信或功能代码设置来转换的。用户只是通过变频器面板上快捷键或随便按错哪个键来改变操作模式是不可能的。

网友D:
楼主还是现场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F:
对呀,要去现场查看,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你设置了远程,而实际现在是本地,这就要去看看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到底是谁被激活了当前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士的变频器面板有远程面板切换的,这个要看说明书,按理来说只要端子输入光耦没坏,信号进去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上是不是启停是端子加面板
是啊,正如楼上所说,富士变频器有远程和面板两种操作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间只能通过通信或功能代码设置来转换的。用户只是通过变频器面板上快捷键或随便按错哪个键来改变操作模式是不可能的。
不是的 你看看面板上有没有REN/LOC这个按钮  这个就是切换的按钮 记得应该是长按切换。上次在吴江也是这个问题 我量来量去正转信号也有,频率信号也有,而且里面监视可以看得见。结果就是不动。后来仔细看说明书按那个钮切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士的变频器面板有远程面板切换的,这个要看说明书,按理来说只要端子输入光耦没坏,信号进去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上是不是启停是端子加面板
是啊,正如楼上所说,富士变频器有远程和面板两种操作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间只能通过通信或功能代码设置来转换的。用户只是通过变频器面板上快捷键或随便按错哪个键来改变操作模式是不可能的。
不是的 你看看面板上有没有REN/LOC这个按钮  这个就是切换的按钮 记得应该是长按切换。上次在吴江也是这个问题 我量来量去正转信号也有,频率信号也有,而且里面监视可以看得见。结果就是不动。后来仔细看说明书按那个钮切换回来就好了。
大多数变频器都有快捷方式进行转换
必须用通讯或改代码的变频器要不得,你应该懂的。

网友G:
先去看下现场,是不是乱按参数已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啊,有的变频器有一个按钮专门切换面板和远程的。
支持一楼的看法,有些变频器是你在参数里设置了远程,但是面板上有一个本地远程的切换键,如果切换的话,参数里设置了也没用

网友I:
有的变频都可用

网友J:
没遇到过的吧

网友K:
面板被人误操作了吧?

网友L:
还是到现场查一下吧,不行就恢复默认再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