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我的编码器不动触摸屏还有数字在动

网友A:
图片有点模糊,搞不懂

网友B:
动的范围大不大?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C:
将编码器拆下来还有吗?如果还有应该是干扰信号进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坏了,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从联动机构拆下来数字也是跳动的吧。换一个吧

网友E:
可能是干扰信号

网友F(2014-11-24):
干扰引起,只要数字个位变化就没问题。

网友G:
这样的编码器可能是信号输出选型不对,建议用HTL-G6型信号输出,抗干扰好。换了吧,不然花的人工时间比一个编码器都贵。

网友H:
首先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排除干扰因素!!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数字一直增加或减少,那编码器是坏了,如果是绝对式编码器在相邻的数字间跳动是正常的,跳动很大编码器就坏了

网友I:
两种可能,一,有干扰源,二,编码器坏了
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