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在工厂上班,一台达变频器微调每次都是10个频率,看到03-07的设置也是出厂设置的而已,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如何把微调频率设置成1个频率.刚出来工作,不是很熟悉,如果有会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的说明书都会介绍得很清楚的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网友C:
说明书有时候也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D:
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说明书说得很详细。

网友E:
   可考虑把频率给定信号改用数字信号。具体就是通过变频器的控制端子,输入开、关信号来进行频率给定。数字信号给定频率的精度很高,给定信号是用两个开关触点的通断来实现的,实现起来不难。使用的是增命令、减命令输入端子,但我不清楚台达的有没有这两个端子?如果有就可以改。改后:
   变频器在接通正转命令FWD后,当开关1闭合时,上升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开关1断开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开关2闭合时,下降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开关2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几乎可以做到按一次开关,增加、减少1HZ。

网友F:
请先查看原来的参数设置,尤其是频率给定的参数;

网友G:
你选择频率给定通道是什么?

网友H: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I:
台达变频器微调每次都是10个频率,谁给他的信号,(4-20MA,端子,面板电位器?)

网友J:
你的微调用什么调,可以改成用模拟量调速,如果是电阻器调速的话,可以外接合适的电阻器!

网友I:
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