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我们当地的电力部门现在开始收取无功功率费,他们把无功计量表按在了变压器的高压一侧。我想加装一台无功补偿柜,不知能不能降低无功电量?

网友A:
电容补偿应该加

网友B:
低压侧安装无功补偿柜亦能有较好效果,但不能补偿变压器本身的无功。

网友C:
这个应该加

网友D:
使用高压电容自动补偿很不错,功率因数可以补偿到9.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压无功补偿应该是供电公司做的吧,用户能做吗?

网友E:
“他们把无功计量表按在了变压器的高压一侧。我想加装一台无功补偿柜,不知能不能降低无功电量?”

1、无功计量表按在了变压器的高压一侧。加装一台无功补偿柜,能降低无功电量;
2、无功补偿,在低压侧,安全、便于维护和管理!

网友F:
把无功计量表按在了变压器的高压一侧。低压侧加装无功补偿柜,能降低无功电量。

网友G:
现在看你低压侧的功率因素拉。达到0.9以上再加也没必要。电容补偿超前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