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请举例说明……谢谢,plc怎么和变频器连接使用?

网友A:
1、PLC数字量输出点链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点,实现多段速调速以及起停。
2、PLC模拟量输入点链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实现无级调速,配合1中的方式,可以起停。
3、PLC与变频器做通讯连接,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B:
PLC输出先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吸合,再由中间继电器的触电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C:
一楼是详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PLC数字量输出点链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点,实现多段速调速以及起停。
2、PLC模拟量输入点链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实现无级调速,配合1中的方式,可以起停。
3、PLC与变频器做通讯连接,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看得懂的会,看不懂的还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PLC数字量输出点链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点,实现多段速调速以及起停。
2、PLC模拟量输入点链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实现无级调速,配合1中的方式,可以起停。
3、PLC与变频器做通讯连接,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应该是涵盖了PLC配合变频器实现的所有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