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3-11-19):
 什么是带通滤波器?可以应用都那些电子产品上?其分类有几种呢?

楼主: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主要应用在电视机上面!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就是指让某一频段的波形通过,其他的波形被滤掉了。

高通滤波器:只让高频通过,低频被阻止;

低通滤波器:只让低频信号通过,高频被阻止;

带通滤波器:只让中频某一频段通过,其他高频或低频信号被阻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收音机上面也有,主要是选择信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就是指让某一频段的波形通过,其他的波形被滤掉了。

高通滤波器:只让高频通过,低频被阻止;

低通滤波器:只让低频信号通过,高频被阻止;

带通滤波器:只让中频某一频段通过,其他高频或低频信号被阻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就是指让某一频段的波形通过,其他的波形被滤掉了。

高通滤波器:只让高频通过,低频被阻止;

低通滤波器:只让低频信号通过,高频被阻止;

带通滤波器:只让中频某一频段通过,其他高频或低频信号被阻止。
讲的够详细的啦。最好给打个比方说一下,通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