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比如这个程序,图7-15中,ATCH指令的作用是什么呀?接下来的(ENI)起什么作用?激活PTO0操作是不是开始发射脉冲的意思?后面图7-16中为什么要有两个改变脉冲周的中断程序?
另外,想请教个问题,如果要用一个按钮控制步进电机,就是按一下,电机转动一次(比如说500转),同时,还可以反转,按一下回到某个固定位置(可以设置个传感器),这样的应该怎么做?看了这方面的资料好久,有些困惑。想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一下,谢谢!
有梯形图最好。

网友A:
不会帮不上你

楼主:
有没有师傅讲解一下啊

网友B:
抓紧时间学习,10多年前用过,现在都忘了。

网友C:
ATCH指令的作用是中断连接,ENI是开放中断

网友C:
呀,上面有注释的,好好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最后一个图中,中断程序改变周期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为了输出500MS的脉冲用的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拿编程软件里的向导做,很快,不用输程序,自动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我想实现:按钮控制电机正传和反转。那样的话向导可以实现吗?

网友E:
接下来的(ENI)起什么作用?
开中断,然后可以有中断时,响应之

网友F:
S7-200 控制步进电机程序

网友G(2016-10-16):
注释里解释的很清楚了 有什么名词不明白  可以百度去  把所有名词都弄明白了 就理解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中断程序的  第二张是子程序的  即使没有注释也很容易理解的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