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
Pr 5.12   过载等级设置    设定范围:0--500  单位:%    标准出厂设置:0    关联模式:P\S\T\F
①设置过载等级。设置值为0时,过载等级设置变为115%。
②通常使用时请设置为0,仅在降低过载等级使用时再设置等级。
③本参数的设置值用电机额定值的115%来限制。
——————————————————————————————————————————————

我的问题是:

既然额定值是115%,那为何设定范围的值要写成 0-500 呢?直接写成0--115不就OK了。
莫非可以通过什么内部指令增加过载等级上限?

网友A:
设备厂家的设计思路有问题

网友B:
你的说明书不是最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oh my god!

我用的A5的说明书。

谢谢亲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