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我们公司使用的是施耐德的XBTGT6330触摸屏,最近老出问题,我想趁还没有完全坏之前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做备份,不知道要怎么上载,用U盘可以上载吗?肯请高手教教我详细的操作方法,在此深表感谢!(叧外屏里没有CF卡) 。还有电脑通过网线如何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你这问题在百度里问三个月了吧?不复杂的话自己重写一个呀?

网友B:
以前用都没有上载功能吧

网友C:
能重写的话水平也可以了

网友D:
为了程序的保密,现在许多程序都不支持把程序原件上载,但可以存在卡中,在另外的屏中恢复……

网友E:
从新写一个吧

网友F:
设置IP地址,人机与电脑在同一IP段。

网友G:
许多程序都不支持把程序原件上载,问供方要.

网友C:
许多程序都不支持把程序原件上载,问供方要.
供应商有几个给你源程序的

网友H:
这个按照风版主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