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我现在想学高周波焊机维修,不知那里有这方面的培训或者书籍?

网友A:
什么叫高周波焊

楼主:
焊塑料的

网友B:
是不是超声波焊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通过高频振荡焊接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高周波机用到的高周波与超声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高周波是指频率大于100Khz的电磁波,超声波是指频率超过20千赫兹的声波。高周波的焊接原理、熔接原理与超声波也是不一样的,高周波是利用高频电磁场使物料内部分子间互相激烈碰撞产生高温达到焊接和熔接的目的,而超声波是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产生大量的热量达到焊接和熔接的目的。

高周波机是塑料热合的首选设备,它是利用高频电场使塑料内部分子振荡产生热能而进行各类制品熔合。主要用于:各种聚氯乙烯(PVC)TPU等为主的塑胶熔接、焊接、烫金等。吸塑包装(包括上下双泡罩热合切边,泡罩与纸板热合切边等),汽车内饰件、坐垫、商标、文具、贴纸、塑料封面、吹气玩具、鞋类制品、雨帆、雨伞、雨衣、皮包、铭牌、水床、遮阳板、车门板,各种包装袋、手提软袋等的热合加工,各种凹凸开关的花纹图案、字母文字的压制。装上简单装置还可进行烫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