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

楼主(2013-11-19):
   PLC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
   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比如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故障存在。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

一、PLC维修-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

二、PLC维修-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查看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三、PLC维修-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
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请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

四、PLC维修-输入指示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态。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当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五、PLC维修的技巧-输出指示
输出单元的LED灯无论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六、注意事项
PLC维修过程中如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需用万用表检查,查看炸开的滤波电容是否已短路另外逐个查其它元件有没烧坏。
如果没有,可以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检测各组电源都正常后,再安装好整台机,继而进行通电使用。
以上是PLC维修的学习资料,希望能给PLC维修的工作者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