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今天在厂子修灯,原先是金卤灯,换了灯不管用,所以打算把附件都拆掉,换上节能灯。
拆完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启动器和镇流器啊。
请问:原先的金卤灯是怎么亮的?

网友A:
有整流器和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整流器和触发器

网友C:
可以,我经常装这个

网友D:
我们是做灯的 应该是要镇流器很触发器的 自振汞灯是不需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灯的 应该是要镇流器很触发器的 自振汞灯是不需要的
支持这种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整流器和触发器
直接烧灯.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没有镇流器和触发器如何点亮 有点迷惑 施加高压?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是金属卤化物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网友I:

网友K:
金属卤化物灯还没见过自振流的,只见过自振流汞灯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就像白炽灯,接上电它就亮,有时间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为自震的

网友L:
镇流器和灯不一定安装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I:

网友M:
金卤灯我只接触过有镇流和触发器的。

网友N:
不可能亮!必须加镇流器,触发器

网友O:
把灯管发个图看看

网友P:
金属卤化物灯没有镇流器触发器是不会亮的,直接220V灯泡会烧掉的

网友Q:
不能亮,要点燃气体灯都必须用到高压将气体电离点亮!

网友R:
应该是自镇式的高压汞灯,我们单位以前一直都用这种灯,但是灯不是太稳定。

网友S:
没有没有镇流器和触发器直接烧灯.

网友T:
你们可能使用的自整流高压汞灯,不是金卤灯

网友R(2015-03-31):
这是自镇式的,没有整流器和触发器。

网友U:
俗叫金卤灯,我们新厂房也打算用

网友V:
不可以的。明早拆一个。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W:
引用 网友L:
镇流器和灯不一定安装在一起[一般都在一起的

网友X: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V:
回复 网友X:
淘汰货,仅剩一个了。全面更换海洋王,你懂的:回扣王

网友X:
回复 网友V:
唉!现在都是这样了!没回扣就没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