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PLC信号问题
本人刚接触PLC不久,关于控制系统故障信号问题有些疑惑,因为没有做过具体的项目,想了解一下这些故障信号具体是怎么传到PLC中来的呢。比方说一个电机,当他发生故障是,是具体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PLC一个信号的呢,同样,电机的运行信号是怎么给PLC的呢。感谢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电机 一般就是过载信号了 过流了 常见就是这样子

网友B:
如果有变频器驱动可以用变频器上的报警输出给PLC;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开关信号,这个还要要具体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D:
主要就是热继触点和接触器辅助触点作为开关信号

网友E:
简单的楼上都说了。想复杂些就的加外部检测,比如在有运行信号时电机长时间不转或过低过高,就是有故障了。

网友F:
当电机温度过高时,可通过温度传感器送出一个模拟信号到PLC,经过PLC运算产生报警,这种主要用在数控设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看来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看plc用在过程控制还是比较多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啊,变频器好像有印象有这些熟人输出状态点,貌似还能远程本地状态的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感觉像那么回事,不知道具体的现场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G:
过载,过流,运行时间可以PLC内部设定.

网友H:
变频器内的端子上可以实现远程本地状态的切换。

网友I:
现场的设备故障要想被控制系统所识别,必须要有信号传入,说白了系统只认信号不认故障。
设备故障可以通过开关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总线式的数字信号来传输故障的类型、信息,开关量只是一个指示作用,实现起来简单便捷,但却无法知晓故障的具体内容,需要人工到现场检查确认,如果用于系统控制可以做到连锁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我感觉硬线接进来的应该就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或者是接触器吧~非常感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