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20行那里两个数据为什么不一致啊?

网友A:
可能是25句的K4Y4,影响了之前的K4Y3。

网友B:
怎么都是语句表的啊 还是喜欢梯形图

网友C:
同是新手,只能帮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行那里两个数据为什么不一致啊?

原因在于K4Y4影响了之前的值。

109被送入了K4Y3中,K4Y3中的值转换为二进制就是1101101,此时的值正确,如果你采用了单步运行监视的话。

而之后,67被送入了K4Y4中,K4Y4的值被修正为1000011。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K4Y4占用的地址为Y4~Y7,Y10~Y17,Y20~Y23

可以看到,他们至少有15位地址是重叠的,因此,当你将67送入K4Y4,实质上已经修改了K4Y3中15位的值,也就是说,K4Y3的值已经被修正为10000111,而不是1101101,而10000111转换为10进制就是13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行那里两个数据为什么不一致啊?

原因在于K4Y4影响了之前的值。

109被送入了K4Y3中,K4Y3中的值转换为二进制就是1101101,此时的值正确,如果你采用了单步运行监视的话。

而之后,67被送入了K4Y4中,K4Y4的值被修正为1000011。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K4Y4占用的地址为Y4~Y7,Y10~Y17,Y20~Y23

可以看到,他们至少有15位地址是重叠的,因此,当你将67送入K4Y4,实质上已经修改了K4Y3中15位的值,也就是说,K4Y3的值已经被修正为10000111,而不是1101101,而10000111转换为10进制就是135.

Regards
楼上高手呀!!实际使用没有人这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行那里两个数据为什么不一致啊?

原因在于K4Y4影响了之前的值。

109被送入了K4Y3中,K4Y3中的值转换为二进制就是1101101,此时的值正确,如果你采用了单步运行监视的话。

而之后,67被送入了K4Y4中,K4Y4的值被修正为1000011。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K4Y4占用的地址为Y4~Y7,Y10~Y17,Y20~Y23

可以看到,他们至少有15位地址是重叠的,因此,当你将67送入K4Y4,实质上已经修改了K4Y3中15位的值,也就是说,K4Y3的值已经被修正为10000111,而不是1101101,而10000111转换为10进制就是135.

Regards
楼上高手呀!!实际使用没有人这么编。
多谢大家回复,请问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中间为什么没有Y8,Y9,Y18,Y19呢?比如直接Y3~Y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行那里两个数据为什么不一致啊?

原因在于K4Y4影响了之前的值。

109被送入了K4Y3中,K4Y3中的值转换为二进制就是1101101,此时的值正确,如果你采用了单步运行监视的话。

而之后,67被送入了K4Y4中,K4Y4的值被修正为1000011。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K4Y4占用的地址为Y4~Y7,Y10~Y17,Y20~Y23

可以看到,他们至少有15位地址是重叠的,因此,当你将67送入K4Y4,实质上已经修改了K4Y3中15位的值,也就是说,K4Y3的值已经被修正为10000111,而不是1101101,而10000111转换为10进制就是135.

Regards
楼上高手呀!!实际使用没有人这么编。
多谢大家回复,请问 K4Y3占用的地址为Y3~Y7,Y10~Y17,Y20~Y22 中间为什么没有Y8,Y9,Y18,Y19呢?比如直接Y3~Y18?

三菱小型机系列IO端子编排为8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