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小的没接触过PLC,有以下问题要请教。
要做一个测试设备,大概功能图如下:

1、输入:1个角位移传感器,1个拉压力传感器
  输出:步进电机驱动器
  通信:通过串口和上位机通信
2、工作流程:
      (1)上位机发来命令,PLC驱动步进电机转动,步进电机驱动负载转动;
      (2)负载转动过程中,使用角位移传感器对负载转动的角度进行采集,使用拉压力传感器对负载转动过程中的力进行采集;
      (3)将角度和力的关系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
      (4)上位机画出角度和力的关系曲线。

问下,这样的设备使用PLC还是单片机好?(也就做几台)
如果PLC可以做,可以推荐一下型号吗
小弟不懂,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不懂,那么我告诉你用PLC有什么用?PLC不是通上电就可以使用的;
像可以找专业的PLC编程人员,只把你的要求给他讲清楚,不放心的话可以把PLC品牌指定了;最后让他们全搞好报价给你,你可以接受就出钱,以后的事就是他们编程调试的事了;

网友B:
很多PLC都可以做,

网友C:
方案本身有瑕疵。步进电机怎么控制拉力呢?可能吗?步进电机对驱动力是开环的,控制不了输出的转矩。只有伺服电机控制系统,才可以控制输出转矩和位置(角度)。因此,我认为楼主的方案有些问题。控制角度是没问题的,控制拉力,没戏。

网友D:
这个方案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用步进马达感觉不怎么好,要用伺服马达才准确,一般国产PLC比较好用,特别是和上位机通信,比较好理解。信捷PLC可以。

网友F:
西门子的不错!售后服务好,而且还免费!

网友G:
见过用上位机加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或加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马达做的拉力测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想自己学做

楼主:
不是控制拉力。
首先步进电机控制设备旋转,旋转过程中,设备受到到第三方的阻力。
现在就是想测量出转动角度和第三方阻力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控制拉力。
首先步进电机控制设备旋转,旋转过程中,设备受到到第三方的阻力。
现在就是想测量出转动角度和第三方阻力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推荐的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详细点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H:
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有一点:能用PLC就用PLC,这个贵啊!
挺佩服您楼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就做几台设备,不是批量。
如果用单品机,开发和时间成本可能比PLC要贵吧

网友I:
用台达的吧,不行就让厂家给你编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这样还可以。检测拉力而不是控制拉力。步进电机可以。不过,步进电机的运转是脉冲的,转速不是连续的,所以测试拉力时要对脉动的拉力信号做好平均值的处理。

网友J:
支持模拟量输入的PLC都可以。牌子吗,太多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这是在测试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带负载能力啊,买的电机上面应该有相应的曲线吧,何苦自己再去验证它呢?

网友L:
如何想做高端些就用PLC,成本高;如何想做低端就用单片机自己学着做,这样成本少。

网友M:
买个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板,再弄个软件。

网友N:
西门子224XP/14输入/10输出/2模拟量输入/1模拟量输出

网友O:
大概和阻尼测试 差不多。别做了,买的很便宜。

网友P:
用一个PLC加一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搞定,但是最好是用伺服电机

网友Q:
支持模拟量输入的PL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