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最近厂里一台机器需要改程序,里面的PLC是AX0N-32MR-ES,以前没有用过,请教高手怎么用

网友A:
等同于三菱的FX0N-32MR-ES

网友B:
士林的PLC。和三菱的一样。

楼主:
用三菱的下载线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三菱的下载线可以吗

和三菱完全一样,区别仅仅是由于三菱授权生产,售价不会低于三菱。

网友C:
功能上等同于FX0N的欧版,但三菱FX0N系列生产出的有24  40  60点的,没有32点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师傅,我试了果然可以当三菱用。

网友C:
呵呵;除了点数之外,与三菱欧版的没有区别;(三菱FX0N没有32点)
AX0N-40MR-ES的与三菱的FX0N-40MR-ES的连里面的线路板都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