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我厂里把一台90KW空压机装在车间里,车间里有两台滚焊机,焊机是两相的,连续烧了两台90KW电机,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三相电压平衡吗

网友B:
90KW电动机配电柜没有保护吗?三项不平衡的话控制柜应该有保护吧!

网友C:
90KW空压机按理说各种功能应该是很完善的,不大可能连续烧了两台90KW电机,你可以拆开电机观察一下线圈,如全都发黑检查一下是否过载,某一相发黑可能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好!

网友E:
首先设备都在使用时检查三相电压平衡不,是同时在使用时烧毁电机?还是单独使用时烧毁?那个螺杆空压机机头有无过载?是一开机就烧毁还是使用一段时间烧毁?因为就几个原因,电压不平衡,过载,机械故障,内部线圈阻值不平衡。问一下是星三角启动还是变频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星三角起动

网友F:
收先要判断电机是什么原因烧掉的就好判断的。车间的电源进线够大不?,猜测焊机启动时电流太大,把电压拉低后导致三相电压相差比较大导致电机烧坏。

网友G:
除以上提到的可能原因外,还可以考虑一下更换的电动机,是新的、还是经修理的;
也可以检查一下电路,查看接触器触点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平衡

网友H:
同时运行时,肯定不平衡啊!

网友I:
是直接启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星三角

网友J:
不一定和电压有关系,装上缺相,欠压保护器吧,总比修一次电机便宜吧!空开也选的不合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空压机有很多保护的,

网友K:
电压是不太低了

网友L:
按说和2相的用电没什么关系

网友M:
请检查星三角的那三个接触器的主触头,这个主触头不好的话就是缺相造成烧电机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有例子的。这个时候过载继电器不一定起作用,因为主触头都已经粘连在一起了,而有的触点是不通的,所以烧了。
再一个原因,就是您的空压机出口压力表的压力调节是否在正确范围内,如果不当,启动是电流会很大,而且有可能启动失败,如此反复,可能会出现过载,但是会对接触器造成损害,继而发生缺相等故障,甚至烧坏电机。
其他原因,我认为不太可能烧坏电机,第一台肯定是新的吧?这个电机应该不容易烧坏的。请检查好后,再投入使用。

网友N:
90KW的空压机烧电机应该是缺相引起的,接触器主触点粘住不能脱开,其中一相由于动静主触点未接触。按理说,这莫大的空压机保护很好,不应该烧,除非上述原因。建议更换好的接触器。

网友O:
应该是电压偏低了!!

网友P:
什么牌子的空压机?滚焊机多大?

网友Q:
没搞过大功率的 我们都是小功率电机

网友R: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吧!

网友S:
空压机轴承有加油?电焊机是接在同两相电?

楼主:
回复 网友P:
大山牌空压机,管桩编笼那种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S:
没有加,以前在电房里放着后来移到车间里

楼主:
回复 网友S:
空压机和焊机同一组电源

网友S:
电线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