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遇到一个问题,生活稳压泵,额定电流3.2A 开始热继电器调到4.2A(原水泵厂家设置的),电机运行一会就报过载。后将热继电器调到5.5A后正常,查电机接线没问题。  因当时时间紧迫,没带钳形表,没测得电机运行电流。
  求大神发表下看法,是负载的问题还是其他有肯能导致的原因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检查泵是否负载大?比如,运行一段时间,看看电机是不是发热严重(烫手摸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运行时间不长就会跳,和其他电机比,温度稍高一点,温温的,不烫手

网友B:
用钳型电流表实际测量一下运行电流,同时注意下电动机的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工地上的,就是因为当时没带钳形表,才不能确定问题。。不过热继电器调过以后,有1个月了。。那边说没问题,电机温度较其他稍大一点。

网友C:
热继调到1.5倍以上吧一般

网友D:
过负荷了吧,看看电机热不。太热就要处理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不热,说明没有过载,那就是热继的整定值有误差。没事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就想知道热继电器调到这么大,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电机不热,就没事。

网友E:
电机负荷大

网友F:
你都是用1个月了还没坏,应该就是原先的整定有问题吧。最多到时候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乌鸦嘴

网友G:
热继电器的质量不行!貌似现在这个东西很鸡肋!用好点的可调空开吧!热继徒增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