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有台校油泵变频器15KW,经常出现过流,就是加速或启动时,调出电流来看85A,远远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换了台国产变频器就没有报过流了,所以排除电机问题,我怀疑是霍尔问题,把他拔掉,结果报0VERCURRENT2 igbt短路,该变频是电流矢量型,应该是拔掉后无反馈造成输出电流过大。结果查霍尔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正常,是不是霍尔的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除了霍尔还有其他线路的,检测一下线路有无问题。

楼主:
我拆回来,怎么也不报故障,其他线路没发现什么异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换了3只电流传感器,目前正常

网友B: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C:
检查下,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