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材料表中“镀锌钢管 DN20”,平面图中敷设方式“SC20”,能够确定是什么线管吗,是厚壁管还是薄壁管?
是否可使用以前所提的“水煤气钢管”?
有否这方面的资料来明确?

网友A:
直径20mm的热镀锌钢管

楼主:
从标准、规范的角度,如何能够确定管壁的厚度呢?

网友A:
热镀锌钢管本身就有国家标准,卖刚才的会问你要哪种的,作为穿线管使用,首先要保证是热镀锌的,如果考虑折弯,壁厚就不能太小,如果小了,折弯会很困难,容易变形,其他的没啥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关键是,图纸给出的条件,是否具有唯一性,有无标准、规范依据;比如,是否能够确定是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