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3-11-20):
今天维修一台西林90KW的变频器,故障是输出电压低,电机不转,频率上到50HZ后测量输出端电压只有交流26V,输出端分别对正,负测量有正常的260V分压,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通过代换CPU板,确定是CPU板异常造成的,把CPU和驱动电路之间的74LS07换掉,故障依旧没有解除,请问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输出电压的,我怀疑变频器没有坏,参数有问题

网友B:
不会修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参数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变频器带的是我维修用的5.5KW的小电机,电机肯定是没问题,我在输出端也接了指针式的电压表,确实只有20几伏的输出

网友C:
输出端分别对正,负测量有正常的260V分压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有没有示波器?断开主电路单独给主板上电,用示波器测芯片跟主动版上的驱动IC中间的74LS07的输入端跟输出。还有就是查主板出来供到驱动IC输入端的的+5V电压有没有?大概是这样,你先查驱动IC出来的+5V电压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红表笔接直流端正,黑表笔分别接UVW,然后再反过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IC有5V,这个我量啦,我觉得既然输出端对直流端正负极有正常的分压,就说明驱动在正常工作,模块也是正常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这么低。

网友E:
看看是不类似74HC244之类的缓冲器坏了。

网友F:
查一下基准频率参数是否设置过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麻烦你说清楚点儿!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530V左右?输出到IGBT的驱动波形对不对?驱动电流够不够?这些你有没有测?

网友G(2014-01-27):
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