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端短路

楼主(2013-11-20):
一台变频器, 正常不带电机,不送电情况下,直接用数字万用 表    测量输出端时 万用表显示短路, 我怀疑是IGBI 模块坏了,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IGBT模块都已经标明了它的极限,还有怎么辨别哪个是IGBT 模块。

网友A:
买本咸大师的写的维修变频器的书来看,里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B:
不会修变频器

网友C:
uvw之间通了模块肯定坏了。

网友D:
量主板上+ - 与U V W导通与否;

网友E:
你确定你的是变频器?我遇到过伺服在断电状态下测量UVW就是相通的,里面有个接触器,在断电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电梯上也是这样的,上面标的是封星接触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在哪买

网友G:
上百度看看有模块的模样,有的大功率变频输出端不工作时,是短路的

楼主:
确定肯定是坏了,保险烧了,但是没找到IGBT 模块

网友H:
还是送修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问版主干嘛删除我的回帖?谢谢!

网友I:
三相对地测量一下,很有可能是IGBT模块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相对地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