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今日维修一例,两台数控双头钻,工人说有时开机时屏幕无显示,敲一下电箱又会正常,我量了一下开关电源输入电压,11.5V和 4.7V。后来调一下开关电源那个小电位器,把电压调高到12V和5V,问题解决了。

网友A:
系统工作电压是5V。一般都调到5.15V左右。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元件虚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两台都是这样,后来调高了就无事了

网友C:
学到了一点经验了,下次去试一下

网友D:
什么原理啊?为啥调高点就行了啊?

网友E:
为什么敲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还有虚焊?

网友F:
敲一下就好了?把螺丝都紧固一遍呢。

网友G:
楼主,你估计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内部元件接触不好了《或者元件性能不好了》,更换开关电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本人也碰到过这样的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电压过低,开关电源那里有一个微调

网友H:
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I:
不错!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J:
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电压相差0.5V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