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块

楼主(2013-11-20):
图中的HI  LO 是不是报警值。如果是,是多少。 另外 这个块的外部AI7  和 现场变量AI7 有何区别。

网友A:
是量程上下限

网友B:
鼠标放在FC105功能块上,按下"F1"键,会看到详细的帮助,至于这个

意思是1.6乘以10的一次方

网友C:
HI上限值,LO下限值

网友D:
这就是个模拟量中的量程转换,将一个模拟量转换成实际我们能看得懂的值

网友E:
说通俗点这个FC105块就是把你的模拟量(或者说是ma、V的值)转换成工程量(压力 流量 速度 液位高度 频率等等)   而FC106就是把你多少多少的压力值转换成0~27648的值让AO模块对应输出多少电流 多少电压。

而LO HI就指的是你的表头量程范围,比如是0~10MP的压力计    LO管脚设定0   HI管脚设定10的话,那你OUT管脚输出的工程量就是多少多少MP,如果HI管脚设定100 那你OUT管脚就是0.多少MP(bar)。
BIPOLAR管脚0表示你表头输入进来的模拟量是单极性  1表示双极性  程序中用M0.0不接通 为0表示单极性
RET_VAL是返回值

楼主:
非常感谢你

网友F:
楼上讲的真好谢谢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