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我单位要做个技术改造,所以我自己做个测试组态王6.55和LOGIX5000连接,但总是连不上,不知是哪的问题,
我的RSLINX是2.57版的装是gateway授权。如下图:

我也配置了OPC TOPIC了,在组态王中也能找到,如下图:

我在定义数据时也能看到OPC,Online中没有变量,这些变量是不是需要在什么地方定义?

我照着网上有人写的方法定义变量格式:[opc名]变量名,但还是不行,

我也试了其它变量定义格式,不过我发现[opc名]变量名这种格式不报错,而其它方式报错:

我按照组态王提示做TCP连接也不行。地址:192.168.0.20 1,0 数据变量设为:TAG变量名 高手看看对不对
哪位大侠有具体的连接方法,请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 首先声明我没有实际连接过组态王与ABplc项目,只提供参考!
2. online 中的变量应该是在LOGIX5000编程软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
3. 定义完变量之后,在组态王的OPC中才能找到!

楼主:
谢谢!,我已经连接上,是我的地址格式错了,在RSLINX/EDIT/COPY DDE/OPC LINE下找到ONLINE,哪里也可以看到地址,复制一下,粘贴到组态王的地址里也行,在组态王里找也可以(不过格子太小,不好找),我还是习惯在RSLINX里找到再粘贴。那个DATA TABLE栏例就是地址(本地OPC情况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