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维修

楼主(2013-11-20):
我单位用的全都是欧瑞的软启动器。才使用是还可以。两年以后就开始频繁出故障。每一会开车就有一台坏掉。送电以后面板无显示或总是闪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单位是淀粉行业,动力太大,停车后电压高。开车以后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A:
全部换变频器上吧

网友B:
欧瑞惠丰 ,,开关电源上那几个滤波电容全换掉立竿见影。220uf/33UF..

网友C:
楼上是不是遇到很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D:
看看内部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试试看。若是只是它的问题还简单一些。那是怎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试过 把结果分享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电容焊下以后用表量了一下,电容没问题。就不知道一下怎么查了。我打开软起外壳,发现有几个大电阻变色。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我量了一下它的电阻,和他本身标的色环所表示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电容焊下以后用表量了一下,电容没问题。就不知道一下怎么查了。我打开软起外壳,发现有几个大电阻变色。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我量了一下它的电阻,和他本身标的色环所表示的一样。
这样就弄好了吗?

网友G:
建议联系一下欧瑞厂家看怎么解决吧。

网友H:
用变频器价格高一点

网友I:
如果软启动器总出问题,建议改成变频器控制,要稳定的多。

网友J(2013-12-22):
不知处理结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一遍,上机试用,工作正常。到底是神魔原因就不知道了。

网友K:
更换电容以后就一直使用正常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正在使用中,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L(2014-01-21):
2楼是高手,向2楼学习。

网友M(2014-05-16):
回复 楼主:
机器工作时间长了,电容容量减少,或者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是这个道理。

网友N(2014-09-22):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O:
那就是电容的问题喽。

楼主(2014-10-24):
应该是的

网友P(2014-12-19):
谢谢中华工控网论坛提供的平台,谢谢2楼的经验指导,谢谢楼主。

网友Q(2015-06-04):
更换的是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吗?

网友R:
你那边电压压降太厉害,是不是电容补偿柜补偿的不行啊

网友S:
回复 网友N:
楼主是淀粉行业的?!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河北沧州肃宁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