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变频器和软启动器有什么区别?用途是不是一样

网友A:
不一样的,变频器是改变电源频率来调节电机转速。软起是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简单理解可以说是电压由低到高启动电机。

网友B:
对的,一个能调速,一个只相当于降压启动。

网友C:
工作原理不一样。变频器是通过V/F压频比来启动电机的,软起动没有变频,只有调压。所以他们的启动效果也不一样。另外他们的成本也不一样。

软启便宜,只能软启。而且稳态要切入工频;变频器贵,即可软启也可调速,不管是暂态还是稳态,都可以平滑运转,不用转换到工频。始终可以给电机供电。

网友D:
没搞过变频器 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啊

网友E:
大功率小功率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但是小功率电机用软启就是浪费,同时也没有小功率的软启销售。

网友F:
变频器,软启,工作方式就不一样

网友G:
都能实现软启动,但变频器主要还有调速控制输出转矩等功能。

网友H:
软启动只是电机启动的时候起作用,不能改变频率;
而变频器除了启动/停止外,在运行时可以调节频率改变转速;
成本上变频器是软启动的很多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貌似我们用的进口软起比国产变频器还贵!(同功率)

网友H:
呵呵;那你与进口的同功率比一下;

网友J:
不需要变频调速的大功率电机用软启的较多。

网友K:
这个可不一样
完全有区别!

网友L:
软启动器只能启动时用,变频器有的功能就比较强大了,首先可以实现无极高速。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对的,一个能调速,一个只相当于降压启动。
这个解释的很简洁,相当不错

网友N:
变频器和软启动器不一样,变频器可以代替软启动器,软启动器不能代替变频器。

网友O(2017-02-27):
以ABB软启动器为例 ,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下 ,控制的电机 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