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安装

楼主(2013-11-20):
为什么我安装这个软件老是出错求解?

网友A:
电脑里少了文件了

网友B:
重新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C:
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不行就修复系统
另:是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下载也不行 是xp系统

网友D:
请问win8 64位系统可以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win8 64位系统可以用吗

GX Works V1.493P或以上版本为Win8而生。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恩 谢谢啦 安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那么按照你所讲的 XP系统是不能安装WORKS 2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么按照你所讲的 XP系统是不能安装WORKS 2对吗

目前在XP系统上安装的是GX Works V1.499V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