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样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21):
如图,电脑程序没问题,其他PLC 可以用 CJ2M CP1E 等 USB 直连。都没问题。单独这JJ 报错

楼主:
对了 这机器 是CJ2M(接了1个HMI。一个记录数据的屏,这个屏没通电有影响不?只是记录工作检测数据的) 。旁边一个CJ2M都可以啊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回复 网友A:
OMRON的中型机CJ2

楼主(2014-11-04):
连接的PLC程序至少有一个FB或ST/SFC任务,应该同时上传符号表和程序
还没搞定啊。。
不知道啥原因了。唉。

网友C: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D:
不会,都快一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木有啊。只是 简单的备份了整个PLC 不知道行不行。上传报错然后 上传某一段程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很少用 只是想看看而已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按照报错提示对话框操作如何情况

楼主:
可能这个原因吧。问的 欧姆龙,
您好!
关于您咨询的程序上载问题,回答如下:
请看一下CJ2M的CPU硬件版本,早期1.0的版本,如果之前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把注释等下载进去,就会出现这个提示,无法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