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各位好!请问海泰克PWS6A00T-P触摸屏上载不了程序是怎么回事?出现通信超时,现在屏坏了上电显示不了。请问能用什么办法把程序读出来呢。谢谢!

网友A:
不进去传送画面正常是不行的
发来维修看看

网友B:
现在还能不能送上电,是不是屏里的保险坏了,我们经常自己换……

网友C:
呵呵;屏坏了还能不能读出都是一回事;

网友D:
这个是好老的屏么  我记得有个要调后面拨码开关然后屏幕上有有个D/L按钮的  然后点上传 才能通信 而且不能还原成编辑文件。

网友E:
你要先保证机子是正常的才可以拷贝程序啊,现在机子都黑屏了,拷贝不出来的!

网友F(2014-04-19):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海泰克触摸屏PWS6A00T-P屏打不开,有什么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