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公司买了一台设备,是自动CCD检测机,检查产品是否良品?看控制柜里有PLC,不知道是如何控制的,又是如何实现代替人眼,再经过分析达到实现控制任务的?

网友A:
直接输出IO,或通过RS232输出相应字符代表OK或NG

楼主:
直接输出IO,或通过RS232输出相应字符代表OK或NG,谢谢。不过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我现在对这个一点都了解

网友B:
可以看下设备的照片吗?

网友C:
plc的作用应该不是很大了
处理通断信号

网友D(2014-09-24):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1 通过IO信号,当视觉系统检测到某个输入有信号时,触发检测
2 通过通讯方式,PLC向视觉系统发送触发检测指令,视觉系统完成检测后,再通过通讯方式将检测数据回传给PLC

网友E(2015-01-17):
PLC向视觉系统发送触发检测指令

网友F(2015-05-12):
那个CCD怎么判断,那些零件合格,那些不合格

网友G(2016-01-19):
plc可以有相应输出,作为相机拍照的触发,测量结果的输出加到plc输入,plc输入状态根据程序做出相应动作

网友H(2017-03-05):
先拍摄一个合格品的图片进去,进行分析选定需要测量的部位得到对比参考图像,后面就是根据拍到的图像进行对比判定送过来的产品是否是合格品,通过I/O输出相应信号给PLC。原理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I(2017-04-21):
直接输出IO

网友J(2020-11-25):
回复 楼主:
这个每个视觉厂家不一样,但是通信这些都能满足的,视觉大部分是PLC控制的有些可能是上位机控制!视觉自己是不能独立工作的。

网友K(2021-07-26):
首先午把视觉的说明书看一下吧?都没看,不应该来这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