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这个驱动器参数更改后,如何保存啊?改了以后电源关掉再开,发现还是初始值。有人说改了以后回到开机界面,然后长按set键,出现什么画面就保存了,可是我按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请高手帮帮忙,这个该如何保存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改参数的时候,改完后要长按SET键的,然后再停电,参数就修改成功了,
现在用电脑软件改参数方便,改完上,上电再读上来,就知道有没有改成功。

网友B:
有些参数是只能读不能改的;
按说明书,可以修改的改后长按SET键,断电后再看一下;

网友C:
按MODE键,出现PA00,上下键,调到PA19,SET键按一下,进入PA19的内容,大概是0000,按一下SET,参数开始闪烁,上下键,改为000E,按SET,完成,为可读可以写模式,
断电,重启,
别的参数按以上模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