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PLC控制的设备,其中有两个数值用来控制铣刀的旋转角度及高度的,分别是从D8340及D8350中读取的数值。之前设备关机后再开机,对应的数值不会归零的,是保持的,但最近不知为什么,关机后再开机,相应的数值会归零,麻烦高手们能给之间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断电是不会保持D8000以后的寄存器,应该源程序里面做过处理才能保持住;

如果程序没有被动过,你检查一下电池电量,不够的话寄存器D0-D7999所有内容保持不住.

网友B:
电池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