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有一个水位开关要控制电磁阀的通断,直接2个串起来接线好不好?还是水位先接继电器线圈,然后再用继电器触点接电磁阀好?前一种接线简单,但不知安全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串起来?你的工作电压能达到吗

楼主:
串起来工作电压当然能达到,水位开关是干接点信号

网友B:
开关类型一致吗?比如有两线和三线之分

若果有的话,最好用中间继电器倒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支架串联就ok了。

good luck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串? 可以的

楼主:
从控制效果来说2个串接肯定是可以的,但不知电气原理上有没什么不妥地方,尤其是长期使用情况下。

网友D:
可以的,水位开关就当一个开关用的啊。(电子的输出的是信号的话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E:
关键是电磁阀的大小!如果超出开关的负载能力 还是加继电器好些

网友F:
那可就是个开关

网友G:
如果电流电压没有问题,水位开关直接控制电磁阀就好。

网友H:
这个可以

网友I:
主要看你的电磁阀是多大功率的 那个水位开关能不能带起来电磁阀

网友J:
干接点的开关是可以串联的,只要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K:
可以串起来

网友L:
主要是看你的水位开关电接点容量多大,能不能承受电磁阀的最大电流。还要考虑长期工作的条件。

网友M:
直接串的好处是接线简单,加继电器转换的好处是比较可靠,以后维护成本低。

网友N:
从安全角度和以后维修维护的角度看,电磁阀最好使用隔离作用的继电器控制,而水位开关最好使用带有保险管的接线端子进入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O: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的好

网友P:
支持另加中间继电器的说法与做法

楼主:
是因为带AC220V的电不太安全吗?

网友Q:
可以串接

网友R:
两者都可,倾向于使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S:
看看电磁阀的电流,不超过开关电流就可以。

网友T:
加继电器转换下比较好。直接串容易造成液位开关触点打火氧化接触不好。液位开关最好采用DC24V低压,安全。

网友U:
回复 楼主:
能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V:
你可以用液位计控制中间继电器器。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电磁阀。液位计一般为24V。所以中间继电器必须选择为24V中间继电器

网友W:
6.3V的继电器线圈,触点去控制其他元件

网友X: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Y:
主要是看你水位开关的容量了,触头容量大就可以的,要是用干簧管的触头容量大,完全可以。否则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比较好

楼主:
电磁阀估计就10多W,而且也串接,只是不知长期使用会怎样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