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设计禁忌500例

楼主(2013-11-21):
机械设计禁忌500例

第1章 提高强度和刚度的结构设计
1.1避免受力点与支持点距离太远
1.2避免悬臂结构或减小悬臂长度
1.3勿忽略工作载荷可以产生的有利作用
1.4受振动载荷的零件避免用摩擦传力
1.5避免机构中的不平衡力
1.6避免只考虑单一的传力途径
1.7不应忽略在工作时零件变形对于受力分布的影响
1.8避免铸铁件受大的拉伸应力
1.9避免细杆受弯曲应力
1.10受冲击载荷零件避免刚度过大
1.11受变应力零件避免表面过于粗糙或有划痕
1.12受变应力零件表面应避免有残余拉应力
1.13受变载荷零件应避免或减小应力集中
1.14避免影响强度的局部结构相距太近
1.15避免预变形与工作负载产生的变形方向相同
1.16钢丝绳的滑轮与卷筒直径不能太小
1.17避免钢丝绳弯曲次数太多,特别注意避免反复弯曲
1.18起重时钢丝绳与卷筒联接处要留有余量
1.19可以不传力的中间零件应尽量避免受力
1.20尽量避免安装时轴线不对中产生的附加力
1.21尽量减小作用在地基上的力
第2章 提高耐磨性的结构设计
2.1避免相同材料配成滑动摩擦副
2.2避免白合金耐磨层厚度太大
2.3避免为提高零件表面耐磨性能而提高对整个零件的要求
2.4避免大零件局部磨损而导致整个零件报废
2.5用白合金作轴承衬时,应注意轴瓦材料的选择和轴瓦结构设计
2.6润滑剂供应充分,布满工作面
2.7润滑油箱不能太小
2.8勿使过滤器滤掉润滑剂中的添加剂
2.9滑动轴承的油沟尺寸、位置、形状应合理
2.10滚动轴承中加入润滑脂量不宜过多
2.11对于零件的易磨损表面增加一定的磨损裕量
2.12注意零件磨损后的调整
2.13同一接触面上各点之间的速度、压力差应该小
2.14采用防尘装置防止磨粒磨损
2.15避免形成阶梯磨损
2.16滑动轴承不能用接触式油封
2.17对易磨损部分应予以保护
2.18对易磨损件可以采用自动补偿磨损的结构
第3章 提高精度的结构设计
3.1尽量不采用不符合阿贝原则的结构方案
3.2避免磨损量产生误差的互相叠加
3.3避免加工误差与磨损量互相叠加
3.4导轨的驱动力作用点,应作用在两导轨摩擦力的压力中
心上,使两条导轨摩擦力产生的力矩互相平衡
3.5对于要求精度较高的导轨,不宜用少量滚珠支持
3.6要求运动精度的减速传动链中,最后一级传动比应该取最大值
3.7测量用螺旋的螺母扣数不宜太少
3.8必须严格限制螺旋轴承的轴向窜动
3.9避免轴承精度的不合理搭配
3.10避免轴承径向振摆的不合理配置
3.11避免紧定螺钉影响滚动导轨的精度
3.12当推杆与导路之间间隙太大时,宜采用正弦机构,不宜采用正切机构
3.13正弦机构精度比正切机构高
第4章 考虑人机学的结构设计问题
4.1合理选定操作姿势
4.2设备的工作台高度与人体尺寸比例应采用合理数值
4.3合理安置调整环节以加强设备的适用性
4.4机械的操纵、控制与显示装置应安排在操作者面前最合理的位置
4.5显示装置采用合理的形式”
4.6仪表盘上的刻字应清楚易读
4.7旋钮大小、形状要合理
4.8按键应便于操作
4.9操作手柄所需的力和手的活动范围不宜过大
4.10手柄形状便于操作与发力
4.11合理设计坐椅的尺寸和形状
4.12合理设计坐椅的材料和弹性
4.13不得在工作环境有过大的噪声
4.14操作场地光照度不得太低
第5章 考虑发热、腐蚀、噪声等问题的结构设计
5.1避免采用低效率的机械结构
5.2润滑油箱尺寸应足够大
5.3分流系统的返回流体要经过冷却
5.4避免高压容器、管道等在烈日下曝晒
5.5零件暴露在高温下的部分忌用橡胶,聚乙烯塑料等制造
56精密机械的箱体零件内部不宜安排油箱,以免产生热变形
5.7对较长的机械零部件,要考虑因温度变化产生尺寸变化时,能自由变形
5.8淬硬材料工作温度不能过高
5.9避免高压阀放气导致的湿气凝结
5.10热膨胀大的箱体可以在中心支持
5.11用螺栓联接的凸缘作为管道的联接,当一面受日光照射时
由于两面温度及伸长不同,产生弯曲
5.12与腐蚀性介质接触的结构应避免有狭缝
5.13容器内的液体应能排除干净
5.14注意避免轴与轮毂的接触面产生机械化学磨损
(微动磨损)
5.15避免易腐蚀的螺钉结构
5.16钢管与铜管联接时,易产生电化学腐蚀,可安排一段管
定期更换
5.17避免采用易被腐蚀的结构
5.18注意避免热交换器管道的冲击微动磨损
5.19减少或避免运动部件的冲击和碰撞,以减小噪声
5.20高速转子必须进行平衡
5.21受冲击零件质量不应太小
5.22为吸收振动,零件应该有较强的阻尼性
第6章 铸造结构设计
6.1分型面力求简单
6.2铸件表面避免内凹
6.3表面凸台尽量集中
6。4大型铸件外表面不应有小的凸出部分
6.5改进妨碍起模的结构
6.6避免较大又较薄的水平面
6.7避免采用产生较大内应力的形状
6.8防止合型偏差对外观造成不利影响
6.9采用易于脱芯的结构
6.10分型面要尽量少
6.11铸件壁厚力求均匀
6.12用加强肋使壁厚均匀
6.13考虑凝固顺序设计铸件壁厚
6.14内壁厚应小于外壁厚
6.15铸件壁厚应逐渐过渡
6.16两壁相交时夹角不宜太小
6.17铸件内腔应使造芯方便
6.18不用或少用型芯撑
6.19尽量不用型芯
6.20铸件的孔边应有凸台
6.21铸件结构应有利于清除芯砂
6.22型芯设计应有助于提高铸件质量
6.23铸件的孔尽可能穿通
6.24合理布置加强肋
6.25保证铸件自由收缩,避免产生缺陷
6.26注意肋的受力
6.27肋的设置要考虑结构稳定性
6.28去掉不必要的圆角
6.29化大为小,化繁为简
6.30注意铸件合理传力和支持
第7章 锻造和冲压件结构设计
7.1自由锻零件应避免锥形和楔形
7.2相贯形体力求简化
7.3避免用肋板
7.4自由锻件不应设计复杂的凸台
7.5自由锻造的叉形零件内部不应有凸台
7.6模锻件的分模面尺寸应当是零件的最大尺寸,且分模面应为平面
7.7模锻件形状应对称
7.8模锻件应有适当的圆角半径
7.9模锻件应适于脱模
7.10模锻件形状应尽量简单
7.11冲压件的外形应尽可能对称
7.12零件的局部宽度不宜太窄
7.13凸台和孔的深度和形状应有一定要求
7.14冲压件设计应考虑节料
7.15冲压件外形应避免大的平面
7.16弯曲件在弯曲处要避免起皱
7.17注意设计斜度
7.18防止孔变形
7.19简化展开图
7.20注意支撑不应太薄
7.21薄板弯曲件在弯曲处要有切口
7.22压肋能提高刚度但有方向性
7.23拉延件外形力求简单
7.24拉延件的凸边应均匀
7.25利用切口工艺可以简化结构
7.26冲压件标注尺寸应考虑冲模磨损
7.27标注冲压件尺寸要考虑冲压过程
第8章 焊接零件毛坯的结构
8.1合理设计外形
8.2减少边角料
8.3采用套料剪裁
8.4断面转折处不应布置焊缝
8.5焊件不能不顾自己特点,简单模仿铸件
8.6截面形状应有利于减少变形和应力集中
8.7正确选择焊缝位置
8.8不要让焊接影响区相距太近
8.9注意焊缝受力
8.10焊缝的加强肋布置要合理
8.11减小焊缝的受力
8.12减小热变形
8.13合理利用型材,简化焊接工艺
8.14焊缝应避开加工表面
8.15考虑气体扩散
8.16可以用冲压件代替加工件
8.17采用板料弯曲件以减少焊缝
第9章 机械加工件结构设计
9.1注意减小毛坯尺寸
9.2加工面与不加工面不应平齐
9.3减小加工面的长度
9.4不同加工精度表面要分开
9.5将形状复杂的零件改为组合件以便于加工
9.6避免不必要的精度要求
9.7刀具容易进入或退出加工面
9.8避免加工封闭式空间
9.9避免刀具不能接近工件
9.10不能采用与刀具形状不适合的零件结构形状
9.11要考虑到铸造误差的影响
9.12避免多个零件组合加工
9.13复杂加工表面要设计在外表面而不要设计在内
表面上
9.14避免复杂形状零件倒角
9.15必须避免非圆形零件的止口配合
9.16避免不必要的补充加工
9.17避免无法夹持的零件结构
9.18避免无测量基面的零件结构
9.19避免加工中的冲击和振动
9.20避免在斜面上钻孔
9.21通孔的底部不要产生局部未钻通
9.22减少加工同一零件所用刀具数
9.23避免加工中的多次固定
9.24注意使零件有一次加工多个零件的可能性
第10章 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件结构设计
10.1避免零件各部分壁厚悬殊
10.2要求高硬度的零件(整体淬火处理)尺寸不能太大
10.3应避免尖角和突然的尺寸改变
10.4避免采用不对称的结构
10.5避免开口形零件淬火
10.6避免淬火零件结构太复杂
10.7避免零件刚度过低,产生淬火变形
10.8采用局部淬火以减少变形
10.9避免孔距零件边缘太近
10.10高频淬火齿轮块两齿轮间应有一定距离
10.11电镀钢零件表面不可太粗糙
10.12电镀的相互配合零件在机械加工时应考虑镀层厚度
10.13注意电镀零件反光不适于某些工作条件
第11章 考虑装配和维修的机械结构设计
11.1拆卸一个零件时避免必须拆下其他零件
11.2避免同时装入两个配合面
11.3要为拆装零件留有必要的操作空间
11.4避免因错误安装而不能正常工作
11.5采用特殊结构避免错误安装
11.6采用对称结构简化装配工艺
11.7柔性套安装时要有引导部分
11.8难以看到的相配零件,要有引导部分
11.9为了便于用机械手安装,采用卡扣或内部锁定结构
11.10紧固件头部应具有平滑直边,以便拾取
11.11零件安装部位应该有必要的倒角
11.12自动上料机构供料的零件,应避免缠绕搭接
11.13简化装配运动方式
11.14对一个机械应合理划分部件
11.15尽量减少现场装配工作量
11.16尽量采用标准件
11.17零件在损坏后应易于拆下 回收材料
第12章 螺纹联接结构设计
12.1对顶螺母高度不同时,不要装反
12.2防松的方法要确实可靠
12.3受弯矩的螺杆结构,应尽量减小螺纹受力
12.4避免螺杆受弯曲应力
12.5避免用螺纹件定位
12.6螺钉应布置在被联接件刚度最大的部位
12.7避免在拧紧螺母(或螺钉)时,被联接件产生过大的变形
12.8法兰螺栓不要布置在正下面
12.9侧盖的螺栓间距,应考虑密封性能
12.10不要使螺孔穿通,以防止泄漏
12.11螺纹孔不应穿通两个焊接件
12.12对深的螺孔,应在零件上设计相应的凸台
12.13高速旋转体的紧固螺栓的头部不要伸出
12.14螺孔要避免相交
12.15避免螺栓穿过有温差变化的腔室
12.16靠近基础混凝土端部不宜布置地脚螺栓
12.17受剪螺栓钉杆应有较大的接触长度
12.18考虑螺母拧紧时有足够的扳手空间
12.19法兰结构的螺栓直径、间距及联接处厚度要选择适当
12.20要保证螺栓的安装与拆卸的空间
12.21紧定螺钉只能加在不承受载荷的方向上
12.22铝制垫片不宜在电器设备中使用
12.23表面有镀层的螺钉,镀前加工尺寸应留镀层裕量
12.24螺孔的孔边要倒角
12.25螺杆顶端螺纹有碰伤的危险时,应有圆柱端以保护螺纹
12.26用多个沉头螺钉固定时,各埋头不可能都贴紧
第13章 定位销、联接销结构设计
13.1两定位销之间距离应尽可能远
13.2对称结构的零件,定位销不宜布置在对称的位置
13.3两个定位销不宜布置在两个零件上
13.4相配零件的销钉孔要同时加工
13.5淬火零件的销钉孔也应配作
13.6定位销要垂直于接合面
13.7必须保证销钉容易拔出
13.8在过盈配合面上不宜装定位销
13.9对不易观察的销钉装配要采用适当措施
13.10安装定位销不应使零件拆卸困难
13.11用销钉传力时要避免产生不平衡力
第14章 粘接件结构设计
14.1两圆柱对接时应加套管或内部加附加连接柱
14.2改进粘接接头结构,减少粘接面受力
14.3对剥离力较大部分采用增强措施
14.4粘接结构与铸、焊件有不同特点
14.5粘接用于修复时不能简单地粘合,要加大粘接面积
14.6修复重型零件除粘接外,应加波形键
14.7修复产生裂纹的零件除胶粘外,还应采取其他措施
第15章 键与花键结构设计
15.1键槽底部圆角半径应该够大
15.2平键两侧应该有较紧密的配合
15.3当一个轴上零件用两个平键时,要求较高的加工精度
15.4采用两个斜键时要相距90。~120。
15.5用两个半圆键时,应在轴向同一母线上
156轴上用平键分别固定两个零件时,键槽应在同一母线上
15.7键槽不要开在零件的薄弱部位
15.8键槽长度不宜开到轴的阶梯部位
15.9钩头斜键不宜用于高速
15.10一面开键槽的长轴容易弯曲
15.11平键加紧定螺钉引起轴上零件偏心
15.12锥形轴用平键尽可能平行于轴线
15.13有几个零件串在轴上时,不宜分别用键联接
15.14花键轴端部强度应予以特别注意
15.15注意轮毅的刚度分布,不要使扭矩只由部分花键
传递
第16章 过盈配合结构设计
16.1相配零件必须容易装入
16.2过盈配合件应该有明确的定位结构
16.3避免同时压入两个配合面
16.4对过盈配合件应考虑拆卸方便
16.5避免同一配合尺寸装入多个过盈配合件
16.6注意工作温度对过盈配合的影响
16.7注意离心力对过盈配合的影响
16.8要考虑两零件用过盈配合装配后,其他尺寸的变化
16.9锥面配合不能用轴肩定位
16.10锥面配合的锥度不宜过小
16.11在铸铁件中嵌装的小轴容易松动
16.12不锈钢套因温度影响会使过盈配合松脱
16.13过盈配合的轴与轮毂,配合面要有一定长度
16.14过盈配合与键综合运用时,应先装键入槽
16.15不要令二个同一直径的孔作过盈配合
16.16避免过盈配合的套上有不对称的切口
第17章 挠性传动结构设计
17.1带传动应注意加大小轮包角
17.2两轴处于上下位置的带轮应使带的垂度利于加大包角
17.3小带轮直径不宜过小
17.4带传动速度不宜太低或太高
17.5带轮中心距不能太小
17.6带传动中心距要可以调整
17.7带要容易更换
17.8带过宽时带轮不宜悬臂安装
17.9靠自重张紧的带传动,当自重不够时要加辅助装置
17.10注意两轴平行度和带轮中心位置
17.11平带传动小带轮应作成微凸
17.12带轮工作表面应光洁
17.13半交叉平带传动不能反转
17.14高速带轮表面应开槽
17.15同步带传动的安装要求比普通平带高
17.16同步带轮应该考虑安装挡圈
17.17增大带齿顶部和轮齿顶部的圆角半径
17.18同步带外径宜采用正偏差
17.19链传动应紧边在上
17.20两链轮上下布置时,小链轮应在上面
17.21不能用一个链条带动一条水平线上多个链轮
17.22注意挠性传动拉力变动对轴承负荷的影响
17.23链条用少量的油润滑为好
17.24链传动的中心距应该能调整
17.25链条卡簧的方向要与链条运行方向适应
17.26带与链传动应加罩
17.27绳轮直径不得任意减小
17.28应避免钢绳反复弯曲
17.29设计者必须严格规定钢绳的报废标准
17.30钢绳必须定期润滑
17.31卷筒表面应该有绳槽
第18章 齿轮传动结构设计
18.1齿轮布置应考虑有利于轴和轴承受力
18.2人字齿轮的两方向齿结合点(A)应先进入啮合
18.3齿轮直径较小时应作成齿轮轴
18.4齿轮根圆直径可以小于轴直径
18.5小齿轮宽度要大于大齿轮宽度
18.6齿轮块要考虑加工齿轮时刀具切出的距离
18.7齿轮与轴的联接要减少装配时的加工
18.8注意保证沿齿宽齿轮刚度一致
18.9利用齿轮的不均匀变形补偿轴的变形
18.10剖分式大齿轮应在无轮辐处分开
18.11轮齿表面硬化层不应间断
18.12锥齿轮轴必须双向固定
18.13大小锥齿轮轴都应能作轴向调整
18.14组合锥齿轮结构中螺栓要不受拉力
第19章 蜗杆传动结构设计
19.1蜗杆自锁不可靠
19.2冷却用风扇宜装在蜗杆上
19.3蜗杆减速器外面散热片的方向与冷却方法有关
19.4蜗杆受发热影响比蜗轮严重
19.5蜗杆位置与转速有关
19.6蜗杆刚度不仅决定于工作时受力
19.7蜗杆传动受力复杂影响精密机械精度
19.8蜗杆传动的作用力影响转动灵活性
第20章 减速器和变速器结构设计
20.1传动装置应力求组成一个组件
20.2一级传动的传动比不可太大或太小
20.3传递大功率宜采用分流传动
20.4尽量避免采用立式减速器
20.5注意减速箱内外压力平衡
20.6分箱面不宜用垫片
20.7立式箱体应防止剖分面漏油
20.8减速箱中应有足够的油并及时更换
20.9行星齿轮减速箱应有均载装置
20.10变速箱移动齿轮要有空档位置
20.11变速箱齿轮要圆齿
20.12摩擦轮和摩擦无级变速器应避免几何滑动
20.13主动摩擦轮用软材料
20.14圆锥摩擦轮传动,压紧弹簧应装在小圆锥摩擦轮上
20.15设计应设法增加传力途径,并把压紧力化作内力
20.16无级变速器的机械特性应与工作机和原动机相匹配
20.17V带无级变速器的带轮工作锥面的母线不是直线
第21章 传动系统结构设计
21.1避免铰链四杆机构的运动不确定现象
21.2注意机构的死点
21.3避免导轨受侧推力
21.4限位开关应设置在连杆机构中行程较大的构件上
21.5注意传动角不得过小
21.6摆动从动件圆柱凸轮的摆杆不宜太短
21.7正确安排偏置从动件盘形凸轮移动从动件的导轨位置
21.8平面连杆机构的平衡
21.9设计间歇运动机构应考虑运动系数
21.10利用瞬停节分析锁紧装置的可靠性
21.11选择齿轮传动类型,首先考虑用圆柱齿轮
21.12机械要求反转时,一般可考虑电动机反转
21.13必须考虑原动机的起动性能
21.14起重机的起重机构中不得采用摩擦传动
21.15对于要求慢速移动的机构,螺旋优于齿条
21.16采用大传动比的标准减速箱代替散装的传动装置
21.17用减速电动机代替原动机和传动装置
21.18采用轴装式减速器
第22章 联轴器 离合器结构设计
22.1合理选择联轴器类型
22.2联轴器的平衡
22.3有滑动摩擦的联轴器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润滑条件
22.4高速旋转的联轴器不能有突出在外的突起物
22.5使用有凸肩和凹槽对中的联轴器,要考虑轴的拆装
22.6轴的两端传动件要求同步转动时,不宜使用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
22.7中间轴无轴承支承时,两端不要采用十字滑块联轴器
22.8单万向联轴器不能实现两轴间的同步转动
22.9不要利用齿轮联轴器的外套做制动轮
22.10注意齿轮联轴器的润滑
22.11关于尼龙绳联轴器的注意事项
22.12关于剪切销式安全离合器的注意事项
22.13要求分离迅速的场合不要采用油润滑的摩擦盘式离合器
22.14在高温工作的情况下不宜采用多盘式摩擦离合器
22.15离合器操纵环应安装在与从动轴相联的半离合器上
第23章 轴结构设计
23.1尽量减小轴的截面突变处的应力集中
23.2要减小轴在过盈配合处的应力集中
23.3要注意轴上键槽引起的应力集中的影响
23.4要减小过盈配合零件装拆的困难
23.5装配起点不要成尖角,两配合表面起点不要同时装配
23.6轴上零件的定位要采用轴肩或轴环
23.7盲孔中装入过盈配合轴应考虑排出空气
23.8合理布置轴上零件和改进结构以减小轴的受力
23.9采用载荷分流以提高轴的强度和刚度
23.10采用中央等距离驱动防止两端扭转变形差
23.11改善轴的表面品质,提高轴的疲劳强度
23.12轴上多键槽位置的设置要合理
23.13空心轴的键槽下部壁厚不要太薄
23.14轴上键槽要加工方便
23.15在轴上钻细长孔很困难
23.16在旋转轴上切制螺纹要有利于紧固螺母的防松
23.17确保止动垫圈在轴上的正确安装
23.18保证轴与安装零件的压紧或预留间隙的尺寸差
23.19要避免弹性卡圈承受轴向力
23.20空心轴节省材料
23.21不要使轴的工作频率与其固有频率相一致或接近
23.22高速轴的挠性联轴器要尽量靠近轴承
23.23避免轴的支承反力为零
23.24不宜在大轴的轴端直接联接小轴
23.25轴颈表面要求有足够硬度
第24章 滑动轴承结构设计
24.1要使润滑油能顺利地进入摩擦表面
24.2润滑油应从非承载区引入轴承
24.3不要使全环油槽开在轴承中部
24.4剖分轴瓦的接缝处宜开油沟
24.5要使油环给油充分可靠
24.6加油孔不要被堵塞
24.7不要形成润滑油的不流动区
24.8防止出现切断油膜的锐边或棱角
24.9防止发生阶梯磨损
24.10不要使轴瓦的止推端面为线接触
24.11止推轴承与轴颈不宜全部接触
24.12重载大型机械的高速旋转轴的起动需要高压顶轴系统的轴承
24.13承受重载荷或温升较高的轴承不要把轴承座和轴瓦接触表面中间挖空
24.14不要发生轴瓦或衬套等不能装拆的情况
24.15要减少中间轮和悬臂轴的支承轴承产生的边缘压力
24.16在轴承座孔不同心或在受载后轴线发生挠曲变形条件
下要选择自动调心滑动轴承
24.17轴瓦和轴承座不允许有相对移动
24.18要使双金属轴承中两种金属贴附牢靠
24.19确保合理的运转间隙
24.20保证轴工作时热膨胀所需要的间隙
24.21考虑磨损后的间隙调整
24.22在高速轻载条件下使用的圆柱形轴瓦要防止失稳
24.23高速轻载条件下的轴承要选用抗振性好的轴承
24.24含油轴承不宜用于高速或连续旋转的用途
24.25滑动轴承不宜和密封圈组合
24.26在轴承盖或上半箱体提升过程中不要使轴瓦脱落
第25章 滚动轴承轴系结构设计
25.1考虑轴承拆卸的设计
25.2轴承内圈圆角半径和轴肩圆角半径
25.3一对角接触轴承的组合
25.4角接触轴承同向串联组合
25.5角接触轴承不应与非调整间隙轴承成对组合
25.6轴承组合要有利于载荷均匀分担
25.7保证由于温度变化时轴的膨胀或收缩的需要
25.8考虑内外圈的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圆锥滚子轴承的组合
25.9要求轴向定位精度高的轴宜使用可调轴向间隙的轴承
25.10游轮、中间轮不宜用一个滚动轴承支承
25.11在两机座孔不同心或在受载后轴线发生挠曲变形条件
下使用的轴上要选择具有调心性能的轴承
25.12设计等径轴的多支点轴承时要考虑中间轴承安装的困难
25.13不适用于高速旋转的滚动轴承
25.14要求支承刚性高的轴宜使用刚性高的轴承
25.15滚动轴承不宜和滑动轴承联合使用
25.16用脂润滑的滚子轴承和防尘、密封轴承容易发热
25.17避免填入过量的润滑脂,不要形成润滑脂流动尽头
25.18用脂润滑的角接触轴承安装在立轴上时,要防止发生
脂从下部脱离轴承
25.19用脂润滑时要避免油、脂混合
25.20油润滑时应注意的问题
25.21轴承箱体形状和刚性的影响
25.22轴承座受力方向宜指向支承底面
25.23机座上安装轴承的各孔应力求简化膛孔
25.24对于内外圈不可分离的轴承在机座孔中的装拆应方便
25.25不宜采用轴向紧固的方法来防止轴承配合表面的蠕动
第26章 密封装置结构设计
26.1静密封垫片之间不能装导线
26.2静联接表面应该有一定的粗糙度
26.3高压容器密封的接触面宽度应该小
26.4用刃口密封时应加垫片
26.5O形密封圈用于高压密封时,要有保护圈
26.6避免O形密封圈边缘凸出被剪断
26.7当与密封接触的轴中心位置经常变化时,不宜采用接触式密封
26.8正确使用皮圈密封
26.9不宜靠螺纹旋转压盖来压紧密封的填料
26.10填料较多时,填料孔深处压紧不够
26.11要防止填料发
26.12密封件的不同部位应分别供油
26.13用油润滑密封装置时,要保持油面有一定高度
26.14当密封圈有缺口时,多层密封圈的缺口应错开
第27章 油压系统和管道结构设计
27.1管道排列要便于拆装和检查
27.2大直径管的Y形接头强度很差
27.3要避免油压管道中混入空气
27.4管道低处应注意排水
27.5排出管道应避免因合流而互相干扰
27.6管道要通畅,合流时要避免扰动
27.7避免因管道伸缩引起的应力
27.8管道系统中要求经常操作、观察的部位,应容易操作
27.9管道的接头不宜用左右螺纹
27.10注意管道支承设计
27.11拆装管道时不宜移动设备
27.12注意油压、气动设备的滞后现象
27.13避免软管受附加应力
27.14软管内介质压力为脉冲变化时,软管应固定
27.15要考虑起动和停车时的供油
27.16油泵的内装溢流阀不应常用
27.17冷却水污染会使冷却能力降低
27.18防止冷却水管表面结露
27.19防止在振动时阀的手轮转动
27.20大口径截止阀开启困难
27.21防止安全阀开启时喷出的介质伤人
第28章 机架结构设计
28.1减少型芯数目
28.2避免用型芯撑以防渗漏
28.3改变内腔结构保证芯铁强度和便于清砂
28.4注意小尺寸的部位
28.5改善铸件冷却状况
28.6简化铸件造型
28.7改进结构,省去型芯
28.8防止铸造机架变形
28.9喉口处结构应加固
28.10注意加强底座的抗扭转刚度
28.11改铸件为冲焊结构
28.12将锻件改为铸锻焊结构
28.13减小壁厚,节约金属
第29章 导轨的结构设计
29.1一般情况下不宜采用双V导轨
29.2导轨支持的工作台,驱动力作用点应使两导轨的阻力矩平衡
29.3工作台与导轨应“短的在上”
29.4双矩形导轨要考虑调整间隙
29.5导轨的温度变化较大时,导向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太大
29.6导轨的压板固定要求接触良好,稳定可靠
29.7压板要有尺寸分界
29.8镶钢导轨不宜用开槽沉头螺钉固定
29.9镶条调整应无间隙
29.10导向面应不变
29.11镶条应装在不受力面上
29.12避免导轨铸造缺陷
29.13导轨支承部分应该有较高的刚度
29.14固定导轨的螺钉不应斜置
29.15避免拧紧紧定螺钉时引起导轨变形影响精度
29.16滚珠导轨应有足够的硬度
29.17滚柱导轨的滚柱不宜过长
29.18尽量避免采用刮研导轨
29.19要防止滚动件脱出导轨,安装限位装置
29.20减少导轨安装的调整工作
29.21注意相配合的导轨面能互研
第30章 弹簧结构设计
30.1弹簧应有必要的调整装置
30.2螺旋压缩弹簧受最大工作载荷时应有一定余量
30.3拉簧应有安全装置
30.4组合螺旋弹簧旋向应相反
30.5注意螺旋扭转弹簧的加力方向
30.6应注意板弹簧销的磨损和润滑
30.7环形弹簧应考虑其复位问题
30.8弹簧应避免应力集中
30.9自动上料的弹簧要避免互相缠绕

网友A:
这是书还是什么?

网友B:
书的目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书还是什么?
搜了一下!百度文库有pdf格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书还是什么?
搜了一下!百度文库有pdf格式的
说的对,我看了一下,包括61页的只是目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好好找找!我下了一个好像是有内涵!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给个链接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开个贴 发过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4811  在这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4811 这里有 需要的可以看看 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