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源

楼主(2013-11-21):
请问电源输入等级是400V、50HZ的变频器能否用在440V/60HZ的电源上?

网友A:
必须可以,通常变频器输入电源频率直接就标示为50/60HZ.

楼主:
谢谢!那电压要如何考虑?

网友B:
供电电源频率50HZ或60HZ都可以;
电压一般在标定值上下10%都正常工作;

网友C:
交-直-交 类型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