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8100屡次烧模块

楼主(2013-11-21):
原来是运行途中突然线断了1股。7.5KW的。就炸了,回来把驱动换了两个3120,测波形对的。由于是单管只坏了2只,全部拆下来量了下还有只好的,换上新的和继电器,带小电机正常。试了半个小时,拿到现场接好,测量电机无问题,处理线路问题,启动5HZ炸了。回来换上新模块,启动有有频率无输出,突然又炸了。为了安全把负极脱开,测波形有两路不和其他4路1样,不是中规中矩的矩形波,矩形的下边缘有很多凸起,于是换掉所有3120,串灯泡,4HZ左右灯泡微亮,6HZ左右灯泡很亮。赶紧停机检查。测模块无问题,驱动检查了未找到问题。前级波形正常,静态电压正常。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还要再查啊,看看死区时间对不对

楼主:
找到问题了,模块假的,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鄙视那些卖假模块的无良卖家,本人上次200多块钱在淘宝买的所谓全新英飞凌模块 拆开外壳用刀片轻轻一刮,,,TMD铜包铝。国人造价技术实在是牛B,笔记本显卡芯片广东深圳经常拿测试的充原装全新卖,想买真货太难了。。身为国人实在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模块炸了就是假的?不炸的就是真的?

楼主:
因为明显标签是被重新打印过的,我怀疑是耐压不够,我在家里只有380V两相,而现场是400V三项母线电压相差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家里运行半小时是好的,而现场启动就炸。穿上灯泡后发现灯泡亮度随频率上升亮度增加,说明当有1桥开通时,1个IGBT显然不能承受整个母线电压了已有击穿现象,但是出于灯泡限流,并未顺坏,换了6个商标光滑的IGBT,没动其他任何地方,一切就正常了。不能断定模块是假,但能说明商家以次充好,欺骗我们。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元器件是找自己同学买的,所以不怎么怕被坑,至于淘宝上的,呵呵,我只敢买整流或者二手模块IC之类的,剩下的你懂的!全新模块是自己在深圳找卖家的,来的时候测下好坏!查下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