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今天维修一台明电舍VT210变频器,修复之后短接端子不能够启动,查看说明书全是英文,请教大家端子和面板分别怎么启动,面板启停的话需要修改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频率信号C02

RUN信号C000

欢迎交流 企鹅435897383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牌子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面板上1,3键同时按亮LTC灯后为面板起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VT240的参数。在VT210上面没法用,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时按STOP键和LCL键,LCL指示灯亮,但是按面板FWD 按键不起作用?是不是那个参数没调的原因。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还要参数吗,我明天看看

网友D:
直接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