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今天,剪板机后挡料冲到了头,起初测试接近开关。看接近开关的灯能正常点亮和熄灭,以为没事。良久,找不到故障点,用万能表测量该接近开关,才发现工作不正常。
  请问大家:你们平时用什么方法测试呢

网友A:
接近开关的灯能正常点亮和熄灭,如两线制的基本可以判断是好的,三线制的要检查信号线是否良好,如接在PLC上,就要检查相对应的输入信号指示灯变化是否正常。

网友B:
我也是看能不能亮,感觉这种简便

网友C:
看PLC对应的输入指示灯有无亮

网友D:
就看你是想测试哪方面,漏电流还是驱动负载能力?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漏电流比较大,三线制的相对小而且稳定些;
如果看指示灯不敢肯定,可以接一个继电器让它进行驱动;

网友E:
接一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F:
看指示灯的亮灭不能准确判断好坏,最好带个继电器,能吸就好,反之异常。

网友G:
应该是接上电源和地,用一个导磁体接近或离开,看灯是不是亮来判别。如果是两线的传感器,要把负载电阻串入或直接接上后面电路通电测试。

网友H:
灯亮灭不能作为好坏的判断。
因为当输出驱动管(NPN或PNP)短路或者开路时,输出信号已故障,但接近开关上的指示灯还能正常亮灭。

网友I:
接个继电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
万用表。NPN的那个黑线有输出是为0V  没有输出时为接近工作电压。话说好点的进接开关灯亮橙色的时候是似接触非接触吧。

网友K:
看能不能亮

网友L:
看指示灯的亮灭不能准确判断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L:
所以才说该怎么简便知道元件的好坏

网友M:
不好用就换一个,也不怎么值钱!

网友N:
带继电器使。

网友O:
按照实际工况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样不如万能表简单

网友O:
因为是LED指示,电压低也有视觉效果,所以最好用表测量,才可靠判断。

网友Q:
建议使用两线制的行程开关,这样更稳妥一些。

网友R:
我这边是看PLC点亮不亮,三菱的直接在触摸屏上看。其他的用继电器试。经常碰到接近开关上面灯亮而PLC不亮。或则干脆常亮。数控磨床自动全靠接近开关来控制。

网友S:
曾經用繼電器做了個簡單的測試,輸出點掛到線圈的一段,然後讓接近開關和鐵片等之間動作。看繼電器是否吸和來判斷接近開關是不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就是这么测的,不总是很灵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说明传感器没事,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再查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信号没有被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传感器 确实有毛病,换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