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

楼主(2013-11-21):
变频器应用行业广吗?
我是做变频器软件开发的,不知道前景怎样

网友A:
变频器也有软件啊

网友B:
很好啊,软件的算法最重要

网友C:
前景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我是做电机控制算法的

网友D:
那就聊一聊,电机控制都有什么算法呢?这个议题很不错!对于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有几个要调节的物理量?对于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有几个物理量?他们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尽管算法不同,但是不是都一样呢?也就是说,都是随电机的运行频率改变输出电压,实现对负载转矩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就聊一聊,电机控制都有什么算法呢?
我接触到的只有VF和FOC两种;

这个议题很不错!对于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有几个要调节的物理量?
矢量控制输出就是磁通和力距吧,个人理解;
需要调节的就是这两个电流的PI参数;
还有矢量控制要用到电机参数,从而要做电机参数自学习;

对于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有几个物理量?
直接转矩控制输出也是磁通电流和力距电流的控制吧,不过要加上速度限制;
在基频以下,磁通电流恒定,限制力距电流;

他们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尽管算法不同,但是不是都一样呢?
也就是说,都是随电机的运行频率改变输出电压,实现对负载转矩的驱动?
这个我还不太理解你想讨论的问题,要不你说说你的看法;

请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D:
哈哈,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

我是用变频器的,不是制造变频器的。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很多,ABB的ACS800(直接转矩控制)仅仅2-3台。不是很了解。因为西门子的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对用户开放的很多,所以,我很喜欢。可以利用变频器这个传动控制平台,做各种非标的传动工艺控制。以不变应万变。西门子的变频器,他除了有一些传动控制的基本功能(算法)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控制功能。比如,可变的独立电压控制;变转矩控制等;还包括在装置的参数里,放置了许多与PLC类似的布尔代数运算块(自由功能块),还有一些PID调节器和模拟控制的块,由用户自由连接和调用。

经常使用,我发现,变频器不论选择什么算法,都是内部的计算,最后都会解耦输出触发单元。对功率器件的控制无非就是两个物理量的调节,一个是电机的输入电压控制,一个是电机的输入电源频率控制。所有的那些控制算法,都是芯片内程序的事情,而输出端很简单,就是改变电机的供电电压或频率。是这样吗?

网友E:
变频器要用到什么软件

网友B:
好的算法太重要了

网友F:
变频器应用很广泛,我单位变频器有100多台,节电器有30多台,其实节电器就是变频器的一种,就是软件有所不同

网友G:
9楼的说的很专业啊,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可以考虑订做一些专机来降成本,不过要有一定量才行,呵呵

网友D:
定制的变频器,一般都没有什么量,基本是小批量甚至是单台。否则,就不定制了,用通用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但也有一些量大的,比如注塑机专用的,工业洗衣机专用的,跑步机专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挺广泛,但没有plc广
我感觉现在变频器用的比plc广!

网友D:
PLC作为自动化的工具,必须要捆绑执行器才能组成系统。而这样的自动化工具现在派生了许多的同类产品。所以PLC也受到了许多的旁类工具的冲击。

PLC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组网组站,他发挥控制中心的作用,可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太网(局域网)没有什么主站从站的概念。都是互联互通了。有了无线通讯以后(WiFi),更是对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搭建方便至极。因此,相对来说,PLC的发展也是受到了不少的挑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
伺服和变频器也是差不多的,很多地方是 PLC+伺服 这样使用

网友J:
这个不太懂哦,应该是不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