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掉步

楼主(2013-11-21):
一直在正常运行的步进电机突然出现掉步  电机没坏线路没问题  驱动器没坏

网友A:
如电机和驱动器都没有问题就要检查一下是否机械负载过大。

网友B:
程序问题,启动时间太短了。扭力小是一方面。
先延长启动时间看还会不会失步,如果解决了就没事。如果不能解决,就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C:
我也是觉得电机扭矩太小

网友D:
感觉电机选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E:
步进式电机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可能是自动过程中的脉冲出现干扰或者是控制回路中部分控制元件出现问题的缘故

网友F:
步进电机运转速度快了再带点负载就会出现失步的现象,解决办法要么降低速度要么减轻负载,再就是调大驱动器电流。延长启动时间的办法似乎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