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磁性开关接通时P1.0能得到低电平吗

楼主(2013-11-21):
请问这个磁性开关接通时P1.0能得到低电平吗

网友A:
能的,但不是0V

网友B:
能,磁性开关的内部一般就是一个干簧管。

网友C:
0.5V吧。单片机么

网友D:
3V多点 不能得到低电平。你串一个发光二极管作什么用的

网友E:
发光二极管压降太大了,有可能识别不出来干簧管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可以啊,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G:
先查手册!单片机低电平几何?LED压降又几何?
懒得查就上电试试!

网友H:
磁性开关动作后,该点的电位应该降低到发光管的导通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