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B块的位做触点的梯形图,什么情况下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你先把它理解为M点吧,是一样的,有M14.1、也有M2.3,然后也可以在MW14中赋值,也可以在MD12中赋值,当然,你想直接对M14.1进行通断赋值也是可以的。
不晓得这样说 能理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比如I点有开关量输入闭合I点就变化,但DB块的位什么事件是他们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比如I点有开关量输入闭合I点就变化,但DB块的位什么事件是他们变化?
赋值语句等一切能给DB块赋值的指令都可以导致这些位的变化。

网友C:
看不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