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那位我大侠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三菱作为从站使用8N2,无校验,比特率9600,从站地址1,台达触摸屏选择标准MODBUS协议。接线方式:触摸屏485+接到三菱圆孔1脚,485—接到4脚。触摸屏解法没有问题可以和其他汇川PLC和其他变频器通信,另外需要加通信模块吗?梯形图如下:

网友A:
呵呵;台达屏与三菱PLC的线买屏时请厂家配好;
另外搞不懂你为何选MODBUS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单独买三菱PLC的通信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台达屏与三菱PLC的线买屏时请厂家配好;
另外搞不懂你为何选MODBUS协议;
需要单独买三菱通信模块吗?没有用过三菱的PLC,不太会

网友B:
你先查一下三菱1S的PLC的通讯协议,三菱用的422的协议,不知道你MODBUS干嘛。

网友C:
不需要单独的通讯模块,只要一更通讯线。触摸屏设置好相对的PLC,线一插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单独的通讯模块,只要一更通讯线。触摸屏设置好相对的PLC,线一插就完事了。
三菱PLC程序需要写什么通信协议啊

网友D:
直接选择三菱的plc
把基本概念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单独的通讯模块,只要一更通讯线。触摸屏设置好相对的PLC,线一插就完事了。
三菱PLC程序需要写什么通信协议啊
通讯里面可以选择很多PLC的,你只要选择FX1就行了。

网友E:
建议你看下三菱PLC与触摸屏的接线示意图

另在触摸屏侧设置通讯,也就是你所说的通讯协议,这东西不需要加什么通讯模块,只要你在电脑上面设置好就ok了!

网友F:
看不懂这个

网友A:
呵呵;买屏时配好与三菱PLC的连线,在屏的软件里选定PLC为三菱FX1S;
连上线就可以通讯上了;
至于协议,台达屏内已经做好了,不需要你去关心;

网友D:
现在卖屏的配线的很少

网友A:
呵呵;加点钱如果代理商还不能配的话,除非你的PLC很偏门的,像与三菱PLC的电缆都配上齐的话你要换供应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