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像西门子的额定工作电压400V的空开,用在110V,200V的电压电路中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C:
必须可以

网友D:
可以,空开只是一个通断开关,跟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空开只是一个通断开关,跟电压没有关系
不能这么说,用在690V电路中就不行,绝缘吃不消。

网友F:
用在低于400V以下应当是可以的,高于400V以上的,可能不可靠了。

网友G:
“像西门子的额定工作电压400V的空开,用在110V,200V的电压电路中可以吗???”

1、“空开”有电磁短路保护、过载热保护、欠压保护;
2、与电压有关的是欠压保护,就是说400V电压可正常工作,欠压会跳闸或不能合闸!
3、如果要用,需改动,并失去欠压保护!

网友H:
我也认为可以!本不想说 无奈积分 为了积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老哥,能不能不为积分,而为交流经验呢

网友J:
支持8楼的观点,不能只看表象。

网友K:
这个可以!

网友L:
这个可以用的,以前用过,但没有去检验保护功能。

楼主:
机器上早就装好了,只是没检验过保护效果怎样?
有点不放心,来这里问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M:
只要电流大的使用要求,当然可以 。

网友N:
当然可以,耐压值高有好处,关键是电流值合不合适!

网友O:
理解10楼积分说,支持11楼交流说;
或,二者兼而有之,亦可。

网友P:
只要没有欠压功能就可以。一般的空开都没有欠压功能。

网友Q:
假如400V20A的空开,用在24V交流电路上,电流保护值,也和220V一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Q:
假如400V20A的空开,用在24V交流电路上,电流保护值,也和220V一样吗

1、当然不一样,电压不同,主要是触头间隙的差别,不能将低电压的断路器用于高电压的电路,会因间隙小而不能断流;
2、动作时的电动力是相同的,电动力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电压等级无关;

楼主:
哦,想起来的,我以前的造纸厂,西门子的空开,还用在24VDC上面。

网友R:
只是起通断作用的话可以,但没有相应的保护功能。

网友S:
如果只是起能通断作用没问题。

楼主:
要的是空开原有的功能,不会连短路保护都没有了吧???

网友T:
当然可以

楼主:
不会连基本的短路保护功能都没有了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

网友U:
对普通热、磁机构的断路器,只要电压不超最高允许电压,任何电压下都能使用,短路、过载保护功能不变。如果是电子式断路器,就要考虑电压降低后,其电子模块能否正常工作?